华硕P4PE-X不加电

楼主(2010-09-05):
今天接修一块华硕P4PE-X  478主板,此板有一个100脚ASUS 专用开机控制芯片(ASB100-A),故障是不加电,风扇轻轻动了一下。以为12V供电短路,打12V插座无短路,顺便也打了全组的供电阻值(包括ATXPG插脚),均正常无短路 。 于是短接绿线强行加电,怪了。居然强行加电故障还是一样,风扇只是轻轻动了一下,测供电只有5VSB有输出,其它供电均无输出(包括ATXPG),这下晕了。由于5VSB是ATX电源独立稳压输出的,所以这个好理解,其它全组无输出,我个人还是怀疑是否ATXPG输出有问题。

网卡,IO,专用控制芯片等下拆,桥的话我就不搞了。大家帮忙看看除了这几个东西还有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ATX电源是好的!

感谢FXLON的好提议,问题查出,RT9602损坏,使其直接导通了一个12V供电管(控制极有11V),,由于该供电管耐压高,并无击穿(70T03H)。所以造成了不通电无短路,通电后这个11V电压导通场管,造成短路。。

网友:
有没有AS016的开机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用的是ASB100-A(100脚)开机控制芯片,没有类似AS016型状的其它芯片了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所以通电就保护了,你把12V断开再通电试

网友:
要我看就是短路

网友:
这个我看应该不是主板保护,因为在风扇轻转了一下之后我打过绿线电压,此时是低电位的,如果主板保护,那么应该是高电位了

网友:
用线引3.3V 5V 12V一组一组的接上主板20针接口 接到哪组电源保护就是那组电压有短路 查那组的后级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查查20针插槽上有没有红5V接地的  挨个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个好方法。。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FXLON的好提议,问题查出,RT9602损坏,使其直接导通了一个12V供电管(控制极有11V),,由于该供电管耐压高,并无击穿(70T03H)。所以造成了不通电无短路,通电后这个11V电压导通场管,造成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12V不短路不代表没有供电  不要插小四针开机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说漏了一点:那是假的P4头,上面的12V与20P ATX插座的12V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