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110 USB设备死机

楼主(2010-09-05):
在系统里插上USB设备就死机 画面停滞 重做系统了不行 是南桥吗? 其他得键盘 触摸板都好使
触摸板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虚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
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恩电压正常应该就是南桥了做吧

网友:
可以先把给USB供电的一个场管换掉,如不行再做南桥!原因:有可能为此管的功率不够!专业电脑维修论坛(117887533),欢迎你的加入!
望朋友故障排除后能告诉兄弟一声,谢谢!

网友:
先别急着压桥,测下USB数据线阻值多少,还有供电

网友:
先测下USB的对地阻抗 。再确定是不是南桥 。

网友:
USB的对地阻抗 4个接口都正常

网友:
5V供电也正常 AMDCPU ATI芯片组

网友:
干南桥就好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一定是南桥了

网友:
南桥我丛植不行 准备换一个 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ati芯片组的usb有个8脚的供电芯片。你先对照图纸看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