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5h用电池第一次可以开机,第二就不行了。

楼主(2010-09-05):
ASUS  z35H的机器,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可以进系统,然后重起一次就不行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第二次不能开机,我测了隔离保护电路已打开,公共点有电压。如果去丢电池再插一次就可以开机。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坏了吧,那就听楼上的吧

网友:
电池冲方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新的电池一样,可发充放电,隔离保护电路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