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分析一下这保护隔离电路,太奇怪了。。。

楼主(2010-09-05):
从图中看出Q1031是个P勾的MOS管,所以G极必须小于S极,而它受近控于Q1032,是个N勾的,按道理此管必须导通把Q1031G极拉低,所以它的S极要为低,从图看到S极电压是由ADP_EN#通过D1017经100K电阻得到的,问题来了,这个ADP_E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再看图 ,此信号是同比较器U1020决定的,VADP是适配器19经一电阻产生的电压,所以比较器7脚必须为高电平且比VADP大,要不然VADP就会经D1006过去了,那么Q1015就导通不了,如果我分析没错的话,此信号ADP -EN#为高电平,实际测量为18V,我就想不通了,这样Q1032的S极不就为高电平了吗,此管导通也没能把Q1031G极拉低啊,那么保护隔离的19V怎么过得去哦,实在想不明白,希望看图高手有精彩的分析,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D1017不是个二极管吗,反向不是截止吗,那么ADP—EN#怎么过得去呢

网友:
我怎么也没看出来这是保护隔离电路。问下楼主这是什么本子的图纸啊。

网友:
HP6531S,设计太奇怪了,我实在分析不出,直接设计成Q1032的S极接地就好了嘛,干马搞这么一大堆。。。

网友:
设计缺陷,你改一下电路,不就行了吗

网友:
是这样理解的:ADP_EN#这个信号应该为低电平,也就是导通到地,同时BATCAL#为高电平,
这时Q1032导通,这时R1218与R1226这两个电阻中间才能分压一个低于VADP的电压,根据这两个电阻的大小你就可以算出来这里的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
当比较器U1020-B 7脚输出低电平且BATCAL 高电平时
MOS管Q1031 导通,SO easy

网友:
是低电平的,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
  英业达的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你在看信号的时候 漏掉了一个# 一个是adp——en 高电平 一个是adp——en# 是低电平

网友:
其实也就是Q1031要导通必须满足:ADP_EN#为低电平 且BATCAL#为高电平。

网友:
r1218这个220K的电阻已经拉低了电压。下面的Q1032是保护电路。个人想法。。。。

网友:
ADP—EN为低平后R1226就分压使G极电压变低吧

网友:
lz 你把图纸传上来一个   我想看的全面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向是截止  但是有师傅告诉我  低电平是可以过去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我看了整张图纸  BATCAL#是低电平  q1302里面有个二极管  q1302不工作也能导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liukuoand 说:不对我看了整张图纸 BATCAL#是低电平 q1302里面有个二极管 q1302不工作也能导通的

Q1302是N管,不可能没有G极信号就导通的。你找个好板量一下就一切明白了。你看看我上次回复的,时间有限不能给你详细回复,有时间可以给我留个QQ。

网友:
我看了一下q1031的g级部一定是低电平  但是知道  g级低于s级   q1031就会工作的   个人看法  不对的  我希望大家只出来  13105213

网友:
LZ还有这个图纸 我上次跟你一样的问题  没有图纸,也没有去研究,跟你一样短接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望LZ把图纸传一份,共同探讨哈。此机感觉跟仁宝的设计差不多,

网友(点评):
和仁宝大相径庭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低电平,那么Q1015不是导通不了了吗,因为D1066正极大于负极,+VADP不是通过二极管加到比较器的7脚了吗,Q1015得不到高电平如何导通

网友:
二极管的方向击穿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