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k8m800-l维修

楼主(2010-09-05):
       客户拿过一块ha-k8m800-l板子给我说点不亮。加电量了下测试卡复位灯不亮,接着量内存电压也没有。然后就找给内存供电的管子。D极只有0.6V 控制脚12V  发现D极电压不对劲  马上查到D极经过了两个0的电阻,电阻的另一边3.3v.电阻坏了 马上换了个。这个时候内存电压有2.5V正常了,CPU电压还是没有,马上想到北桥供电、量下果然没有。北桥供电的管子 D极3.3V G极没有电压  找到了控制它的 LM324  马上换了个,不行,又把北桥的供电管子也换了。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头大了,,找了查了半天的电路。 想想CPU电源管理芯片 会不会有问题会这样。。。于是拿了焊膏。加焊了下。。 呀。 北桥1.2输出了。。CPU电压也有了,   呵呵  。。高兴了下、、、、
        不妙的是还是00不工作。。换了自己好的CPU。一样的。唉。压了桥也不行。 于是就开始想刷BIOS了。bios是有接脚的 直接取掉。我把接脚直接用风枪吹掉,直接焊上BIOS试试  也是00  唉。头真的晕了 客户开始催了、、去找BIOS吧、网站找了大堆,没有。跑到论坛搜索到了。。惊喜。。。!!在此感谢分享的那位兄弟。  刷了下 焊上去  C1了。。 呵呵  笑了。。搞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看来大米进袋了,祝贺一下!

网友:
楼主坚持的精神不错,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今晚可以加菜了,.不介意的话请下莪,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是先有CPU电压  才会有总线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有的我不是太懂,慢慢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865因特原装板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利害 分析得很好 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都是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碰到两块INTEL的桥没供电。然后我直接换3168就直接亮机。865P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原装板 VCCVID1.2V这个电压没有会影响桥供电
   桥供电管358的参考电压是这个电压给的
绝大部分的INTEL板都是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网友:
问题真是一波又一波呀,加焊能好的事情我怎么没遇见

网友:
谢谢涵山师傅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就不知道的。我修加焊好的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特别是775接口的那种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不错的维修经验,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