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E 奇怪故障

楼主(2010-09-05):
华硕 A8E   CMOS电池插在上面第一次开机正常  第二次就不触发了   待机电流是正常的
如果不用CMOS电池的话  每次都能正常开机
开关  座子,  南桥  , EC  ,  南桥EC两个晶振  谐振电容  电阻之类的  全部换掉了。
换过南桥RTC模块   的所有电阻    ,好了一阵     装好机有照旧了
没思路了

网友:
偏置电容 你要考虑换一个

网友:
偏置电容 你要考虑换一个

另外 你有NC6230图纸吗 请发一份给我啊

网友:
还有个可能 就是COMS电路有轻微漏电

网友:
先把电池放下电看看(反接一下),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把电池放电后就解决了!
专业电脑维修论坛(117887533),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电池放电

网友:
c255那个电容你换过了没,好象是通病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也是换c255 好的,可以试换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南桥正常开机了,但有bios密码,时间保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