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外接电源无法开机

楼主(2010-09-05):
一东芝笔记本,型号PSAF3U-0PD00V,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用外接电源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三秒钟左右自动停转马上又自动转起来,屏幕无显示,按电源键4秒能强行关机.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插上外电源系统马上死机.经查电池电源和外接电源都是通过一只TPC8777八脚场管隔离.控制IC是BQ24721C,开机IC是这个IC应该是IO,当电池供电时TPC8777电压输出是12.3V,当外接电源时TPC8777输出时19.2V,换BQ24721C没效果.一次在测试主板电压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WPC8763LDG发烫,此时按电源开关没反应.换掉WPC8763LDG后不发烫了,但是故障还是跟原来一样.因为电池能正常使用,所以故障应该出在隔离点火点开部分.希望修过这类故障的大大提供思路,最好有这机器的电路图点位图.

谢谢3楼和10楼的兄弟,在两个大电感旁边有两个电容的位置空着,本着试试看的态度在料板上找了两个330U的电容焊上,果然药到病除.不过为什么回这样就百思不得其解.估计是外接电源波纹大,原来的电容容量减少了,满足不了要求.
期待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东芝机器,故障和楼主描述的有一点像,不过我的机器是用适配器能点亮机器,但是不能进系统,用电池就一切正常,我换了电源芯片、充电芯片和EC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换了VCOR芯片就好了,仅供参考,祝楼主好运。

网友:
东芝通病,在CPU座这加几个330的电容就可以呀,或把CPU座下面的一只大电容换掉!
专业电脑维修论坛(117887533),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3楼的,那样做真的可以?

网友:
刚转正,学习一下,为什么加电容就行呢?充电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兄弟,哪个是VCOR芯片啊,是什么型号能告诉我吗?

网友:
补充下,外接电源是19V原配充电器,在其他19V的机器上正常使用,在两种供电环境下,CPU,南北桥,5V,3.3V的电压没分毫差别,郁闷中

网友:
回三楼的兄弟,CPU旁边竟然没有大电容,奇怪,就是在CPU座地下 的板上有个4脚的大方片,上有NEC TOKIN 0E128的字样,两相供电,有两个大电感,和每路3个8脚的场管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答,或者提供图纸....

网友:
就是那个大电容,在旁边空的位置上加几个330UF的滤波电容就OK了!!!

网友:
谢谢3楼和10楼的兄弟,在两个大电感旁边有两个电容的位置空着,本着试试看的态度在料板上找了两个330U的电容焊上,果然药到病除.不过为什么回这样就百思不得其解.估计是外接电源波纹大,原来的电容容量减少了,满足不了要求.
期待高手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