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1010D,大家帮忙下谢谢!

楼主(2010-09-05):
开始测MOS管给CPU供电的电压没有出来为OV,而上管G级处有供电,S,D级都没有电压,下管也没电压了。查看PDF如图查它的供电28脚有12V左右,16脚对地短路。11脚处有1.2V电压。经过56电阻有1.几V的电压。在基地上看到这个管对地短路正常,但是我把它给取了下来再测量MOS管的G-S级还是短了。然后测16脚处也不短路了,因找不到这样的管结果我换上不同型号的管代换LD1010D,现在下管电压有0。6V左右是不是管得对,请大家帮忙指导下。小弟感谢了! 有事您Q我

网友:
这种管子,它的G S是短路啊~其它型号的管子都不能代替这个的~如果不对也要用这样管子换下~这种情况,应该还是ADP3180不好吧~

网友:
可以用下面的代换
这种管子是结合型场效应管,只能用原型号或者结型的代换,其它的代不了,U供电管路,这时要确实下管的型号
LD1010D
LD1014D

网友:
不行的,该管是结型场效应管(JFET)   不是绝缘栅场效应管(MOS)    G极加电时断开,G极无电压时导通的。只能用LD1010D或LD101D代换。

网友:
这是耗尽型的MOS.得找耗尽型的换 不然没用

网友(点评):
是JFET 不同于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那个管是不是得换了,找的问题是不是正确的,麻烦请指点下,

网友:
ADP3180 坏的多

网友:
直接换电源管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管是LD10**型号的吗?如果是  拆下来量通的也是正常的
  查CPU供电产生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