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O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0-09-05):
SCH5137-NW 能不能用,IT8716F-S代换?

网友:
你先去百度分别下载这两款型号的IO芯片图纸,这样自己就应该清楚能不能代换了

网友A:
MOS管这类还可以代用一下,I/O正常情况下,都不可以代用的,最好找原型号!要不然就是浪费时间同钱!

网友:
不用考虑了,连厂商都不一样,有些就算厂商一样,型号一样的可是后面的后缀不一样都不行,所以还是找个同型号后缀也一样的代换吧,

网友B:
呵呵 当然不可以 SCH5137-NW 很少见的I/O 一般是在联想的品牌机主板用的多 可以去找找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

网友:
关键还是要查看每个脚的输出 输入是否相同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的啊 型号不一样

网友A:
像IO,南北桥之类的大件,厂家型号系列等均要一致才可以

网友(2010-10-22):
不能代换,要一样的

网友:
两种型号天壤之别,怎么能代换。看看资料吧,朋友

网友(2015-08-25):
这个io太坑爹了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