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一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10-09-05):
有一台三星19寸的显示器,客户拿来时说黑屏,测试发现一进系统就黑屏,没进系统前可以正常显示,拆开发现高压条上的电容爆了,换好以后还是黑屏,用通用驱动板代替,不黑屏了,交给客户拿走,今天上午客户又拿来了,说还是不能用,发现是屏幕一闪就灭,拆开代换了一个高压条,可以正常显示了,下午拷机几个小时没有问题,刚晚上再开机测试,又是一进系统就黑屏,现在没思路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查下电源部份

网友:
具体查电源那里?

网友:
今天没事,又拿出来这个显示器研究,现在手上没有这个驱动板代用了,请问大家讲一下思路?

网友:
我现在手里碰到和你的差不多,开始是开机几秒就黑屏,换通用高压板,直接就黑屏,灯管也换过了,我没着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换个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
测量12V正常不

网友:
电源板不正常,那怎么一通电就显示无信号?

网友:
三星943的高压包容易坏的,确定灯管正常后,加装一个四灯小口高压板。

网友:
我修了三星的不少,换高压条还不好那就怪了。不亮机的时候指示灯亮吗。我修过三星的有按键坏了造成不定时屏不亮的。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看看 还有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