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g开机密码

楼主(2010-09-05):
今天接一台联想e42g,开机要求输入密码,进bios也要密码。从简单做起,拆机,焊下cmos电池,短接主板上电池两脚,深度放电。再开机,没密码了。就这么简单。。。
分享给大家。

网友:
厉害  类似台式主板的操作方法哦。。。。我一台东芝 L512 也是开机密码锁住了,不知道 各位大师能否指导一二啊。。。。。电话维修站要钞票280元。。。。。。。。。。

网友:
密码可能存储在南桥CMOS存储器里面,彻底放电后存储器才能清0.

网友:
这样也行,经验

网友:
真想试下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真的,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器,bios密码放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