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代码跑E1

楼主(2010-09-05):
1台IBM X31的
笔记本
,代码跑E1,北桥已换过了,板载CPU也加焊过,但故障仍旧,不知什么原因,如何维修,请朋友们指点下。
笔记本

网友:
X31 机器内存不过 、 内存插槽狠容易虚汗的
建议加焊下试试

网友:
已加焊过了,不行,是不是CPU的问题,我想换个CPU试试。

网友:
汗,电流多少?

网友:
IBM 跑E1内存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楼主说焊过内存槽和北桥,但是不一定你都焊好了。可以在仔细看看这两个模块

网友:
南桥、北桥、CPU都换过了,故障依旧,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2010-10-09):
换个内存槽试下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了,北桥换过了,南桥也换过了,故障依旧,至今没有修复。

网友:
你看一下北桥电压有没有满足,还有时钟电压有没有起来,还有内存供电有没有2点5V,还有内存下来电压有没有0点9V,这个电压没有的话,都会引起跳E1的.

网友:
打一下内存数据线看看桥有没有做好。

网友:
刷BIOS试试,打下内存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