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掉电

楼主(2010-09-05):
一台ibm t43有时好好的拿左下角的时候有时掉电,拆开发现一切正常坐下角正好是1901的地方当用手来回拜下时就会掉电待机就没了然后再怎么掰也不行了,查供电21脚供电正常28有电压7脚无电压输出怀疑是芯片虚耗就加焊了一下可还是不行就又换了一个。也不知道是坏的还是没换好,换过之后没待机了。由于没有其它的了就又把原先那个换回来了。换回来后还是和原先一样。可就在用手来回拜的时候突然有短路过了一会大短把低管给烧了,现在也没有1901换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的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楼主跟我现在手头的一天T43故障差不多 我的之前也是无待机 拆机后可以亮机了 但是南桥很烫手 电流可以上到2-3A 但正常亮机          用了不多久,突然黑屏了 再开机不跑CPU了 换南桥后亮机了 测试号多次都OK 但当我用手摸了一下南桥下面 突然电流一下冲到3A多 赶紧关机后 再插电流表后 无待机了 现在连待机都没有了 真是郁闷

网友:
电容漏电了,要短不短的,一个个的拆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漏电情况,请细细查查。

网友:
电容漏电,查有没有电容短路。

网友:
怎么查 电容漏电?

网友:
t43的工作电流就是3A多,很正常的,充电的时候是4A多

网友:
楼主看下低端管到1901的信号线有没有断线,南桥烫重点查1.5V给南桥的供电。有没有少电压。

网友:
应该查1989方面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