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0-09-05):
1台IBM T42笔记本刚拿来是黑屏,代码跑4A,加焊显卡后变成花屏,重新换了一个显卡后还是花屏,量显卡电压都正常,不知如何维修,请论坛的同仁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接外显花,再换一个好显卡。对了你这个显卡的型号是不是9600能不能有用7500代?

网友:
如果两次是一样的花,建议换一块屏试一下,不一样换一片显卡试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建议重新找个新显卡做上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看旁边掉件没   我遇到过旁边的电阻掉了 花屏

网友:
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如果两次是一样的花,建议换一块屏试一下

网友:
建议换一个显卡ATI的显卡做太多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應該還是顯卡的問題 換個新的吧

网友:
重新换了一个显卡,现在做上去,不花屏了,确实是显卡的问题,多谢朋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