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03wb液晶开机一段时间后,出现白屏。

楼主(2010-09-05):
优派 VA1903wb液晶开机一段时间后,出现白屏。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屏线也换过了,还是一样。会是什么问题呢?
电源

网友:
刷下程序看看怎么样?

网友:
先点通用驱动测试,故障依旧很有可能就是屏的主控IC热稳定性不良引起的

网友:
建议用通用板定位故障件,另外可以看看白屏时屏供电是否还在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通用的驱动板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套板试下

网友:
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