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9-05):
台式电脑GHOST系统时到一半总是出错,只能装安装版系统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用光盘装的。还是用U盘装的。提示什么错?   有时硬盘有坏道。也是这样。

网友:
如果你可以用安装版来,安装的话,你的硬盘就无问题啦!一般GHOST到一半死了,大部分都是因为光驱读碟或者光碟读不到盘所造成的,不过最尽还要看当时提示信息来决定原因的!

网友:
你的Ghost文件出错了吧,你可以先扫一下硬盘无坏道,有坏道也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硬盘坏或光盘读不出来。

网友:
有的品牌机装GHOST系统会出错,只能用安装版一步一步来装,因为厂家写入0磁道的信息不一样

网友:
进PE下GHOST试一下吧。

网友:
一般用安装盘能过去的  硬件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ghost 叛 有的时候出现这样问题 你换一个普通的安装版 其次就是你的硬盘坏道的问题了  要是u盘安装 可能安装过程会有中断 就要试试 光驱安装了

网友:
有坏道,可以用MHDD扫描看看

网友:
安装版都能装,那就换个GHOST系统看看

网友:
换光驱和光盘试试!一般是碟问题!

网友:
首先 换一个光盘装  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光驱装

网友:
建议刻录张新ghost光盘或用U盘安装!

网友:
在PE下一般都能安装成功的

网友(点评):
进不了PE

网友:
换个主板就灵了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别的都试过不灵

网友:
GHOST正常过安装时出错重起用别的机器安好了不加载驱动在用这块主板起还是不行

网友:
将镜像文件拷到其他盘,pe下面用高版本ghost 试试

网友:
要看出错提示啦,它能告诉你为什么装到一半。

网友:
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吧,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