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94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9-05):
主板型号:MS-7529
主板故障:不过内存
检修过程:拆板。上诊断卡跑到D4或D5就不过了《不是一开机就跑D4或D5》测量U的主供电1.36V。时钟0.33V。复位1.35V。内存主供电1.92V(应该不是很高吧?)上拉0.9V(第一脚)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3.3V    238脚SPD电压3.3V。内存时钟0.88V(内存时钟应该是1.1V吧?)南桥待机也有3.3V。CMOS跳线上也有2.9V,32.768上电压也有0.3V。北桥的1.2和1.5V也都有。本想刷个BOSS在板上找不到BOSS芯片《BOSS芯片集成到那去了?IO?》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上内存时。点重启键会掉电。过一秒左右又启动了。不上内存时怎么重启都不会掉电,再又就是刚刚反复点重启时还点亮了。什么都没压就点亮了。再重启就亮不了。。。。。压座。压桥都试了还是不过,诊断卡有时候卡在D4。D5。13。有过此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技术小组的老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先刷下BIOS,BIOS貌似是8脚的吧、主板怎么可能没有BIOS,压桥试下、

网友:
找到了,在板子的最下角。先去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后。正常开机。试机五小时正常。第一次修945板子。找个BIOS芯片找半天这板子还没过保。客户不想返修,只好自己动手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31的板要上双核心的U 与667以上的内存

上单核的U会不过内存   上双核的U  667以下的内存也不会过内存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

U是双核E5300。内存是800的。刷BIOS后正常开机。
谢谢涵山的解答。又学到一点了。

网友:
楼主比我厉害,什么上拉,下拉不懂,只知道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