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显卡问题

楼主(2010-09-05):
接修一台T42通电不显,电流0。5,实测所有电压正常加焊无果,先做显卡,发现该机用的是9600显卡,下掉后脚位与7500相同,而手头也只有7500的显卡请教好朋友们,可以换吗?

网友:
可以换,,,,但得改改电阻

网友:
不改会有什么问题?改那个,望不吝赐教。

网友:
第十七页 你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时钟方面要不要改呢。

网友:
  有六个表

网友:
明白了解,芯片的右下角。

网友:
有几个地方要改的,我试过一次但是不成功,代码老是停在3C就不动了!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做过 不过有个表格作为指导 试试也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