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一闪一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5):
啥牌子小弟忘了..今天突然想起来,想请教下!

开机..屏幕下方开始变色..接着屏幕就像以前CRT的显示器一样..飞快的闪几下..从下往上!!

我在想是不是屏有问题!~因为我外接了个液晶试了。发现效果还可以!不闪!

请问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排出屏线,显卡!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外接正常不代表不能说明显卡就没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大一点

网友:
是不是 闪屏门 中的 屏哦  找个屏试试 先 。。。

网友:
经验,,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出状况下是屏的问题,最近好多屏都这样,换屏吧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没问题,说明显卡就是没问题的。那只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高压板屏线会出现这的问题

网友:
把能排除的先排除,不要想当然啊。

网友:
    闪的时候可以监测一下,高压板上的VCC  ON  ADJ这几路电压,遇到了一款华硕A8的机器就是背光闪得厉害,测到ADJ跟着变化,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解决办法:切断了ADJ线路,就近从ON并了过去,问题解决。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闪屏,可是能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是LG的屏的话  那就肯定是屏的问题啦    LG生产的那一批屏都有问题  就是屏闪     不是的花  屏线也有可能   屏线出问题大多的是宏基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先屏 排线 显卡 就这步骤。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说明显卡没问题,来回搬动屏看有变化没有,如果有可能屏线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是屏出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 试试  不行考虑是不高压板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啊!你的屏是不是LG的啊!那屏设计缺陷 你想修都不知道怎修呢!

网友:
如果是LG的屏,那肯定是屏的问题,那一批的屏全部都有问题,现在有很多机器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感觉百分之九十是屏的问题,如果你外接正常的话

网友:
显卡驱动,卸掉重装一个完装的试下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LG飞利浦的屏啊 是的话 都不用考虑了 都是屏的问题了哦

网友:
是你怎么闪的说清楚点
有可能是显示器的线没插好

网友:
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而且还是LED的!
想不通的是客户还想换.....

网友(2019-09-18):
屏幕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