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修电脑了,装个系统装了一天没装上去

楼主(2010-09-0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机子,先是内存报警,检测发现是 一个内存槽坏了,换个槽能用正常开机了但是进不了系统,于是拿了张GHOST盘安装,G完重新启动安装系统自带驱动刚完成就死机不动了,重新换了几个版本的盘都是卡在这一步就不动了,用安装版的安装头两个可以进到选择分区界面,但是键盘没一点反应了,而重启键盘在BIOS和光驱的选择界面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再试了一张安装盘干脆停在最初的读取信息界面就不动了,搞了一天头都大了,希望朋友们多加开导

网友:
补充一下,用MHDD扫描硬盘无坏道,DISKGEN显示分区信息正确

网友:
我认为主板有问题了丶我也想听听高手看法丶

网友:
呵呵 考虑一下 内存 。。电源。。。。还有BIOS 哦 这个貌似很熟悉 。。。。以前遇到过

网友:
找到好的硬件替换试试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
既然槽坏了,内存估计也不可靠了,先换根内存试试吧。
如果是因为插反内存搞坏的槽,那么还要查主板内存供电电路是否正常啊。。。

网友:
这种机子比较麻烦,要一项一项地检查,先软后硬,即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先将BIOS还原再说,然后测硬盘,测内存或更换内存测试,不能急,一步一步来

网友:
這個很明顯不是系統的問題,還是在 內存  上下下功夫吧。

网友:
遇到过,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经排除现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ATI400的南桥,不知道加焊管用吗、店里没有BGA过几天找别人帮做一下

网友:
你排除了电源的故障了?

网友:
我一般安装系统两次还是同一个问题就要换硬件测试了。这样太费时间了吧

网友:
先把硬盘换到其他电脑上试一下能否正常安装系统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的主板?会烧内存槽  BIOS   系统等肯定没问题的   应该还是内存相关的电路问题 ,也非虚焊等等    应该烧了一些 关键的信号线没补好

网友:
是不是考虑显卡的问题:有点显卡驱动不可加载的意思吗!!!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在给NEC笔记本装系统的时候,用了好几种系统盘(微软原版的,雨林木风的,深度的,萝卜家园的,电脑公司的,全部过不去,最后抱着一线希望,下载了jujumao的系统,一路OK过去,后来再次试验,只有jujumao的可以过去。后来又给另一款NEC笔记本装系统,发现同样问题,直接拿jujumao Ghost XP SP3,顺利通过。尽管本人对jujumao的系统不喜欢,但没办法,只有它能用。

网友(2010-10-30):
应该是内存问题,内存会引起系统不过,先试内存,不行就是板问题~~

网友:
恩,内存经常引起系统安装出问题。

网友:
95%硬盘坏,5%主板坏

网友:
换个电源吧,要不你再能耐也搞不好的!

网友:
我以前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 换了个系统就过了····
貌似跟你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
重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MEM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