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s 945gct-m2维修思路

楼主(2010-09-05):
    昨天接同行一ECS 945GCT-M2主板,此板为二修板,上家修过CPU电源管理无果,放弃了,于是转到我手上。同行说了,如果修得好,以后维修业务都给我做了,所以下了决心,一定要修出来。接过此板,目测整板无断线,无电容鼓包,只有CPU电源管理RT8802A周围有维修痕迹,用万用表测板上主要供电测试点,均无短路,于是上电测试,测试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南北桥及CPU供电全无,CPU假负载上供电时钟复位PG等测试点均无电压,怀疑RT8802A坏致无输出,更换之,无果。后测得南北桥,PCI-E的供电皆由一RT9218控制,RT9218本身供电正常,输出脚无电压输出,10脚PG无电压,问题就在这里了!但跑线却跑不出来,难道这个PG信号是从南桥出来的?南桥已经加焊过,没用。现在维修陷入了困境,在此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
说得很乱,没办法分析

网友:
复位问题没解决,PG信号都从南桥发出,先实测南北桥供电为何全无,测他们的供电管及ATX到供电管的线路

网友:
先把CPU、内存、南北桥电压修出来再搞。

网友:
有没有么可北桥虚焊呢?  手压北桥试试吧

网友:
北桥 上面有个MOS管APM2055N量一下供电正常不或换掉看。D端应该有1.5左右.G端2.7左右.S极应该是1.2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乱,一下说南北桥没供电,一下又说PG信号全无,请问楼主,是先有PG还是先有供电才有的PG。你要弄清楚,PCI-E的供电除了3.3VAUX是与PCI A14连一起,其它的三种供电是ATX电源插座直接过去的,RT9218控制VID的上拉供电多,首先要确认内存的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才会有芯片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管9218 PG脚电压  这脚是在9218芯片工作正之后发出的PG  不是别的地方给他的PG
查9218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呵呵,感谢各位码字回复的兄弟!小弟修板完全是自学,一直以来对于修板的信号流程一直都是迷迷糊糊,我再去查查看,如果解决了问题一定将过程完整贴出来,以便后人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子很好修的啊。。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在就是南北桥供电。。没必要动桥的

网友:
现在已经查出来了,RT9218无输出,换了一个,这个RT9218在另一个板上是正常的,2   4脚都有输出,看来RT9218没坏,实测了各脚电压如下:1脚BOOT 5。3V   2脚UGATE无输出   3脚GND   4脚LGATE无输出  5脚DRV4。4V  6。7。8脚NC   9脚FBL0V 10脚PGOOD 0v   11脚VCC 5V  12脚FB0。36V   13脚OPS 1。68V  14脚PHASE 0。67v。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

网友:
RT9218本身供电正常,输出脚无电压输出,10脚PG无电压,问题就在这里了!但跑线却跑不出来,难道这个PG信号是从南桥出来的?

楼主方向搞反了,PG是9218输出电压正常后输出的信号,不是别人给它的

网友(2010-10-05):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哎,

网友:
楼主你会修板?内存核心有没有?修供电先修内存然后再考虑别的...南北桥供电没有先修南北桥,cpu供电到最后...

网友:
师兄你方向错了,应该先修内存的1.8V和0.9V,然后再看VTT1.2V。他们都正常之后再查桥供电和CPU供电。最后才是时钟和复位。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的指点,在此郑重谢过了.这位兄弟批评得是,我确实不太会修,维修流程都没搞清楚,一切都是自学的,修板修得迷迷糊糊的,正在努力提高中!那个板子还没修好,放一边了,过几天有空了去看看!

网友:
把北桥供电1。2V的2054管换了有可能好,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如果你确认9218是好的,可以查查
9218的 2、4脚驱动的上下管有没有坏?输出有没有对地短?
5脚线性驱动的MOS管有没有坏?
你那个8802A应该不会输出供电的,测测9218的第10脚是不是直接到了8802A的第1脚了
intel 你得先修桥供电 总线供电 再修CPU供电

网友:
本人手头上也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板子,RT9218控制场管输出的电压应该是1。5V,但是实际输出只有0。6V,所以RT9218没有输出PG信号,CPU也就没有电压输出。我也没招了。

网友:
我有两块这个型号的主板,上假负载测量CPU主供电没电压,最后试着上CPU,结果可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