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件或文件设置成系统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0-09-05):
先CMD运行      在dod下运行  attrib 文件名 +S
+S,+H 分别表示设为系统文件和隐藏文件
-S,-H 分别表示取消系统文件和隐藏文件
attrib 文件名 +S +h +r 分别表示设为系统文件和只读隐藏文件
attrib 文件名 -S -h  -r 分别表示取消系统文件和只读隐藏文件
"一定要注意中间有一个空格"

网友:
这个早就会了。不过没什么用。

网友:
这是DOS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