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破解WINDOWS XP密码

楼主(2010-09-05):
   WinXP/2000下对策:在DOS删除系统安装目录system32   的文件夹config下的SAM文件,重新启动,此时管理员Administrator账 号已经没有密码了,用Administrator帐户登陆系统,不用输入 任何密码,进入系统后再重新设置登陆帐户密码即可。          这方法其实也和光盘上的软件一样  只不过软件是简约了一些我的输命令的 时间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没试过有时间看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头像够恐怖的,别作孽

网友:
这个操作在XP下,有时不起作用了,但在Windows 2000下是百试百灵啦。

我现在都是用“深山红叶工具箱“,它里面就有破解Windows系统密码的工具,2000与XP都可以的哦,更方便。

网友:
这招早就用过了,现在的系统光盘全都有这功能。

网友:
完全误导,XP下你删除了试下,启动就有问题了,这个只能适合2000

网友:
这种方法也不是万能的  小弟我见过删掉之后启动不了

网友:
我感觉不行。不过还是去试下。

网友:
XP下没用,系统会损坏,2000可以用。不过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网友:
  要不要 在纯DOS下 删除啊

网友:
此方法不行的,会导致系统无法启动的!建设进PE破解密码!

网友:
XP下系统会无法启动  丢失系统文件

网友:
有时不能用了,,,

网友:
本来在非admin账户的用户上如果忘记密码的话按下CTRL+ALT+Del启动Del连按两次
修改到admin账户进入,因为一般安装后admin帐号是不带密码的,不过楼主这种方法我没见过.admin账户带密码个人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
這招 根本不行的,XP 不同 2000  再說現在 隨便找張安裝盤 都有 破解聞到死秘密  的功能!

网友:
不太明白啊。。。

网友:
这样感觉行不通的,XP启动是要这个文件的,你要是删除了,那启动是不就文件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