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液的板子大家最先怎么处理

楼主(2010-09-06):
大家拿到进液的板子大家最先怎么处理,要烧烤吗

网友:
先用酒精刷,再用BGA烧烤。

网友:
进液的板子要跟客户报风险!

网友:
先观察,,再冷测..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用镊子刮,再用洗板水刷,轻点,接着观察有没有断线,然后冷测,看有没有短路,无短路,才可上电。

网友:
用酒精洗。再烘下。就行啦

网友:
我一般不马上烘,因为进水的我都提前跟用户说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等他风干一天后,再烘干处理。用酒精+手术刀清理主板氧化部分,查看外观,量电感对地,量MOS  DS二极体值等......进水的比较麻烦。

网友:
没那么复杂。用酒精刷下。等干了直接上点。

网友:
我是先洗然后加焊再去上烤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 先风干一天呢,我都是先用酒精刷,镊子处理下,然后进烤箱,几个小时拿出来测下,没有短路直接点

网友:
当然是先烤板了。再测测有没有烧短路。没有再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是先把板子拿下来  放烤箱烤几个小时     在拿出来检测     进了水的板子是不能通电的

网友:
用酒精先刷洗干净,然后再烘烤,检测

网友:
我是先用酒精洗然后烘干上点,遇到的机器60%都不用维修就直接收钱了

网友:
我一般是先用洗板水,在烘干。

网友:
先用洗版水清洗下,然后再上BGA给主板预热,然后再对主板进行测量

网友:
先洗下,再烘,再测无短再上电

网友:
大家为什么说的那么复杂呢,直接拆开机器看液体重那里进入的,如果刚进入的马上直接用洗板水清洗,要是进入液体好几天了电池也没拆下的情况那么就要恭喜你板肯定腐蚀了,先用镊子刮开腐蚀的地方看有无断线,在用洗板水或天那水清洗干争,如果桥里也进了液体那一定要拆下桥清洗干净

网友:
先洗后风干。测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