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6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0-09-06):
型号:ACER 5560
故障:能开机,电流能上到1.15A左右,又掉到1.05A左右不显
分析:问题可能是显卡,此机采用ATI显卡,此显卡问题不多.也有可能内存,北桥.
维修:
       1,拆开后盖,插拔内存,故障依旧;更换内存试机,故障依旧.
        2,拆开主板,按压北桥,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直接加焊北桥,显示正常.
        3,试机时又发现内存槽DM1不能用,DM2正常.怀疑北桥没做好,再次加焊,故障依旧.
        4,用内存假负载测量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发现DM1 25PIN对地200多,其它均为400多,分析北桥不可能虚焊,判断北桥U71内部损坏.
         5,刚好手中有该型号945PM的北桥,更换后试机,用假负载打阻值正常,上电试机,两条内存槽均OK.
         6,装机,发现几分钟后掉电,摸散热片,温度高!!直接加铜片,风扇改常转,搞定!!

网友:
he .真是高手啊...这样的问题既然搞定了..支持..

网友:
经验就在于慢慢积累!

网友:
真是好经验,遇到这种现象我一般是怀疑显卡了,会直接去换了,

网友:
仔细准确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哈 ,楼主厉害,如果是我直接杀显卡。佩服啊

网友:
楼主的做法很有条理,很有章法,逐个击破,

网友:
这情况还好吧

网友:
学习,一步一步的判断,而不是上去就干显卡.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不走弯路!有条理!借鉴了

网友:
原来是北桥模块损坏了

网友:
看来这个按压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值的学习!!

网友:
那种故障我一般会先加焊显卡,在会考虑别的问题。。学习楼主一下

网友:
第一次遇到像这种情况是北桥坏的

网友:
LZ传的图好像没多大作用,修理过程都没研究到电路,完全是经验加技术,小弟不是很精通图,很想拜个能识的高手。

网友:
经验多了就是好。要不然我就干了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