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降频我也有碰过几个

楼主(2010-09-06):
没有明确的是什么坏,有时整理一下灰尘,拆装一下主板电池,就正常,但是也有这几招不管用的,只好关BIOS里的自动降频选项,让其处于“半降频”将就用,急盼有哪位大师指点。

网友:
你确定你使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DELL 630M这款机器,容易出现降频。换南桥晶振和旁边电容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是DELL什么型号的,试试看吧

网友:
  降频一般就是系统觉得过温了 还有就是不是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DELL 的机器要是不上电池也会降频率的

网友:
系统里面的电源管理也会影响的。才修了台600M就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问题,测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