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 加焊显卡后 散热问题

楼主(2010-09-06):
   此机 拿来是没有显视的  开机可以听到时系统的声音  排除是是屏 高压板  灯管后  直接是  显卡的判断是显卡的事 是 ATI X1300的显卡用户拿来时也说是坏之前就有花屏 折机加焊显卡  开机  显视了  上硬盘  用也一几分钟后就花屏(大花) 以为是显卡加焊 没有加好 再加焊一次 再烧机  用半过小时后还是花屏且温度高得可怕 83度左右  显卡加了铜片也一样  风扇一直是转的  想问一下同行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做了    本人是想从发一个新显卡  但又怕还是因为温度太高还花

网友:
我想说的是,你注意看一下显卡驱动有没有上

网友:
此机我以无能为力了 今天发了两个显卡回来  第一个做上去不显了  显卡报警  拿下了再做还是一样  后来又力压了压又显示了  又把显存全部从做了 还是一样不显  报警  再从新发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  成本是花了不少还是没有修好  现在不怎么怎么修了  显卡  显存都做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很头疼。换之前还能显示。换新显卡后不亮了。不知道是焊接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芯片供应商

网友:
W62我有一台开机用一会就掉电保护,到处发烫,最后没收钱还给客户了

网友:
是不是cpu散热器导管漏了

网友:
用个小不锈钢盒子倒点酒精进去贴芯片上,如果烤鸡长时间无故障那就是散热系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