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6E910GL-ML主板都大肚子了。

楼主(2010-09-06):
呵呵。不好意思。大肚子的时候这块板忘了拍照片。
这块主板是磐英为神舟代工的。故障是触发后诊断卡不停闪烁。主板上的6。3伏1000全部都怀孕了。全部鼓了。换了二十多个。还有CPU供电管旁边的6。3伏2200也都换了。换了1个小时左右。以为可以了。没想到不行。还是老样子。测了CPU核心供电。只有0。56左右。复位电压也一样。北桥供电管G极有控制电压。D极的电压跟CPU核心供电一样0。56伏。电源IC是ISL6561。现在论坛上找不到此IC的引脚图无法下手。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附图:

网友:
先修北桥供电,北桥1.5V供电有了 CPU供电也就出来了

网友:
先把北桥供电管换一下,有的供电管性能不良也可能导致供电不正常

网友:
电熔都鼓,IC肯定有问题

网友:
是要先修北桥供电,再修U电

网友:
对。先把北桥供电管换一下

网友:
主板是数字电路多些,上电时是有一定顺序的,修时也按顺序修,先看内存电压怎么样

网友:
先看看 其它的 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啊 还是先修 北桥 供电吧

网友:
北桥的供电管一般从哪里输送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的供电管D极只有0.56的输入电压。这应该跟本身的管子没有关系。应该是前级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刚刚测了VID0-VID34电压是0.2左右。PWM4是5V。VCC也是5V  EN是1.20。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芯片本体坏还是前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cpu的
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回复 月亮VIP 的帖子确实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EN1.2伏算正常吗?

网友:
这种板你看下内存电压正常不,先有内存电压,南北桥电压才有U供电,以前修到的跟你一样的神舟板,内存供电IC是9202。电容爆,基本上都会坏,还有就是你换电容有没把板层换坏。

网友:
U供电是不加U的情况下有0.56V吧,有些板子是要上了U 之后,供电才正常的,你可以试一下,像这种情况是不会烧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按着上面步骤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