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050 开机跑85 请高手支教..

楼主(2010-09-06):
宏基 5050 AMD处理器 接到机器跑85 拔了内存也跑85 郁闷死了 麻烦高手 或者遇到过的兄弟支教下!
处理器

网友:
南桥你要重做一下。

网友:
玫瑰科技
的帖子
换个CPU试一试,AMD的U 容易坏!

网友:
拔掉内存跑同样代码,要么没到内存,要么就是不过内存,可以先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电流跑到多少,可以辅助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