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显卡重做后,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09-06):
正常进也蓝屏,安全模式也是,是一瞬间的蓝屏掉电!
本人是这样解决:不要重做系统,用光碟进入PE系统,把超级用户删了,重新启动,OK。
显卡
掉电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子? 楼主能不能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显卡可能做好了,就是系统要重新确认显卡吧。

网友:
呵!
为什么不做个系统试下呢?

网友:
应该是BIOS里的设置吧,做BGA的时候电池拿掉会复位BIOS里的设置,只要把硬盘的SATA改成IDE或关闭SATA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6楼的很精辟,我也碰到过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重新做系统就好了,六楼说的那种办法也能解决么?下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