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ac 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0-09-06):
本人帮一个朋友买台asus X8ac的
笔记本
,给他重新一个装系统时发现在解压windows驱动时不动了,于是强制断电,重装还是到那里不动了,再重启后发现,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但是没有出现自检,重复几次有时又可以开起,望大侠们请教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内存有没有松

网友:
楼上的本本是新的吧,看样子还在保内。如果还是保内尽可能不要有太大的动作。

网友:
新本,还是去客服吧,不要那个操作不好,客服会借故拒绝,作保外维修就不好了

网友:
更换按键 试试

网友:
新本就别瞎折腾了,找客服

网友:
ASUS 15天内可以放新的
我把它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