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7S时间长就会黑屏,按钮键就会失灵

楼主(2010-09-06):
AOC 177S时间长就会黑屏,按钮键就会失灵,有时按其它的按钮也会开机,但是马上又黑屏,在网上看到资料,说是这个MCU芯片耐热能力差,所以导至这种现象的发生,望高手出来指导一下,该怎么处理!拜托了
芯片
黑屏

网友:
量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哪加焊一下MCU喽,先排除开关故障的可能

网友:
应该是MCU的供电能力有问题,你查一下供电,还有电容,晶振.不行换一下数据.

网友:
普众电脑
的帖子
网上还有个说法:换按键。

网友:
省钱的话就换MCU,省心就换全套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网友:
跟电源和MCU有关,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器件。

网友:
换换按键,然后mcu 我碰到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掉,试下,不行再做其它操作,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掉 看一看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键能用吗?还是过一段时间不能用

网友:
给MCU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看下按键板,不行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