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0-09-06):
   硬盘有几个坏道。原来是在系统下玩会就死机,之前是USB不能用从做南桥OK,运行系统死机客户之前就报过的。 做南桥USB能用了。还死机就怀疑是系统问题。温度也较正常。6220 有那些通病。。

网友:
死机,也跟南桥有关,你做了南桥,装了系统,还是死机吗?

网友:
硬盘有坏道直接就可以给客户报硬盘问题 ,必须换硬盘  死机  蓝频 早晚的事,根本不需要在往下做,要确定软件方面没问题 才能再去找硬件 问题,或者直接用自己好的硬盘 装个系统 看死不死机  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