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条件都正常,但诊断卡代码--表示CPU没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06):
CPU工作条件都正常,(CPU775主电源1.02V,二个点时钟0.43,复位1.24V,PG1.23V)但诊断卡代码--表示CPU没工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代码啊?换U试试!

网友:
南北桥坏都能引起跑00或者FF,先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复位 之后不跑码的主板是最难修的  只有刷BIOS  换IO   拆网卡  加焊座子加焊桥等方法

网友:
还是没修好.四位数诊断卡显示-- --  中文诊断中也没码显示.但测CPU假负载,CPU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CPU也还是一样.......这个主板真是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