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系统装不了

楼主(2010-09-06):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HP540 的
笔记本
装系统 在GHOST 运行过去后 解压的时候 机子重启 。每次都一样 我换过系统 版本 WIN7 都试过。硬盘我换过新的 内存换了 、还是不行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弄 CPU温度正常、、我拆开测试过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win7

网友:
换一个安装版的系统,另外把外置的配件(如光驱)拆掉再试试,再不行就要分析下是不是桥出故障了.

网友A:
郁闷郁闷郁闷郁闷

网友:
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还有就是COMS设置。

网友:
换一个 系统 安装版的 实在不行 就又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检查系统日期和时间设置是否正确,再不行就用windows xp安装光盘一步一步的安装!

网友:
客户原来是什么系统的? 看看BIOS里的IDE模式改了没

网友:
解压的时候 机子重启 ?是不是机器有故障?

网友:
楼上的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啊,注册一下MBR

网友:
用 PE 安装

网友:
先看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这样的我一般都是把硬盘拆下来,装到台机上装的

网友:
引导区错误,用磁盘医生修复一下引导区!!!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修复完引导区了,顺便再把电源模式给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我见过就是分区表出错,自检过后就光标移闪闪的,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修复下就可以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