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06):
一台联想旭日150,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8A,瞬间掉电到待机电流

网友:
旭日150  的笔记本开机走到0。8A  掉电,加焊电源IC ADP3205  应该可以好的,这是这款笔记本的通病。本论坛里面发得很多了

网友:
恩  和楼上的看法一样

网友:
加焊了不行,换了芯片也不好,

网友:
看自己电脑的具体情况,通病只能参考

网友:
如果你换了还是不行的话,最好还是再换一个,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的,后来我从废板上再下了个装上去就OK了,我之所以这样弄,是我们的料板太乱了,随便谁找了件后,就是一通乱扔的,

网友:
跟楼上一样的观点加焊下不行就换一个应该就好

网友:
先看各分组供电是否下学。在瞬间量其电压,肯定有没出来的!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有时候就要多换几下才行的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出来啊,有没有上CPU啊,上了CPU,有没有跑码啊,当然,通病也是考虑的对象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坏了和 座子虚焊了

网友:
先通病后特殊,先易后难吧

网友:
很多都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