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识别不出硬盘

楼主(2010-09-06):
最近遇到一些硬盘,可以正常进XP系统,但要用MHDD扫描坏道时,MHDD无法识别出硬盘,按F2 、F3均无效,什么办?

网友:
MHDD不能识别从盘
如果是SATA的盘,最好在BIOS里设置成IDE

网友:
少有主板好没有,在BIOS里设置成IDE的吧。。

网友:
用光驱或者软驱启动。如果用硬盘启动,肯定是识别不到启动的那块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