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0-09-06):
DELL X300网卡不能用 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网卡,有MAC地址  插入100M网线,提示在找IP地址,只能显示10M,请大家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故障,没有思路,高手给个提示哦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可能不是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