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dvi无输出,接dvi转vga有信号,这种故障怎么修??

楼主(2010-09-06):
显卡dvi无输出,接dvi转vga有信号,这种故障怎么修??测量dvi口6,7脚对地电阻,6脚为5k多点,7脚只有2k ,好的那个口都是5k多,我想知道是什么坏了,显卡是8800gs 384m
显卡

网友:
DAC转换电路损坏了,查74T08D与门还有就是GPU不良都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乐天
的帖子
乐老大,给个74T08D和门的电路图吧?

网友:
74ACT08是AC/AC四组双输入与门电路,相当于具有一个输出通道和两个输入通道的控制闸门
分别控制VGA和DVI的,电路图随便到网上都可以找得到

网友:
实际应用中此IC就用到了4、5、6、8、、9、10参与转换
GND和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