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电压下降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我有一个原装的hp18.5v 3.5a 笔记本电源插头坏掉了,我打开电源壳,把原来的线解焊,从新把新的电源头+线焊回去,现在的问题是,一通电电压直接上到20v让后开始下降到0,让后又从新到20v 如此循环.

网友:
你确定是插头坏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你没焊好?

网友:
问题是我测焊点的电压,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人会么?

网友:
顶起来吧短了么

网友:
带负载试试是否还是这样。

网友:
看你焊接的时候有没有锡渣落在其他的地方短路。一般换线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要不是你的线太细。过去的电流达不到本本的要求。

网友:
典型的输出过压保护,检查输出端431两端电压,如果为2.5v(一般为2.5v,也有1.25v的),则是取样电阻阻值变了,查取样电路电阻阻值。如果不为2.5v,则431损坏,更换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