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p 热保护呢!求助

楼主(2010-09-06):
ibm T41p  热保护呢! 开机用大概10分钟 就掉电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能听到硬盘发出的声音  加电掉电 这样不停反复  只有拿掉电池 才能关机  发生故障的时候 按开关键是不起作用的! 还有一个现象 插电源设配器 一段时间后不开机!要拔掉一会 才能开机 ! 请问这个故障在哪里! 风扇我换过  发生故障时 风扇也转  就cpu位置很热好像热量散不出去一样!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出现故障时 发现1.8v 是有停有  不停的反复  风扇也是转不转转的 反复

网友:
掉电之后还有待机吗

网友:
看不了帖子呀!继续学习中

网友: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