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6520S 进水重启开机后出现 BGA SOLDER JOINT CRACK

楼主(2010-09-06):
客户说机器进水 进水的时候机器也没有关机 是他自己关的机器 然后开机就出现 BGA SOLDER JOINT CRACK  (BGA焊点裂纹)

我想这HP的机器真是牛逼啊  这都能检测出来呢  客户说水是从光驱那边进来的  我看了 主板上没什么有水的地方啊 就电池接口那里有点水腐蚀过的发白   先烤板 然后把发白的地方重新焊了  再开机 也不行 换了内存 CPU都不行  是裸点的机器 什么都没插  开机就显示 完了就不动了 不知道咋整呢

网友:
我看见过一次这个现象,师傅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我换了 不行啊  我换的一样的CPU 不行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我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跟客户报价 客户说不修 说我收的多  然后就给我多少钱  我说那问题也还原不了  还原就是黑屏 客户不同意  那我只好 少收点了 还要留回扣的机器  没什么利润啊

网友:
我都让你说晕了,莫名其妙的就好了??这话说的,呵呵,搞的我一头雾水哦

网友:
肯定是换了一下CPU好的

网友:
意思就是,不用再修,检哪里了。第二天它就开得了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注意bga芯片四角上连得小场管,检测bga芯片四角是否开焊的。正常情况下,g极为低电平,d极为高电平,s接地估计应该是进水断线了,导致检测信息出错

网友:
有时候修机修好了客户又不修了,很烦的

网友:
这机器到底楼主修好没?修好了发表一下经验嘛!

网友:
运气好时你想不赚钱都难。
比如你修一台机,一天下来头都大了,修不好,下定决心:不修了,退货。把机器还原。
客户取机时,你开机证明故障没扩大。结果机器好了。赶紧报价。
上帝保佑不要在出相同故障。
其实有时候故障并不复杂,你把它想复杂了。进水机很多时候,把水搞干就好了。

网友:
是啊进水的不是很难搞的,只要细心就能够发现问题。不过也有搞不好的。

网友:
那机器就好了 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拿回去了 一直都没有问题 呢

网友:
楼主也是牛人哦   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

网友:
现在新机器在Bga的4个角都有开隔列检测信号.

网友:
这样都行??没碰到过啊

网友:
什么4个角  开隔列检测信号  什么意思 没测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