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845PE 无待机!

楼主(2010-09-06):
今接一MS845PE板,无待机。强加电能亮,小弟没经验不知从何下手。高手指点下!!!

网友:
pci上面有个待机电压3.3V有没有
你看哈AGP与PCI中间有个三极管有没有烧掉

网友:
或者就有可能是V星专用芯片MS-5了

网友:
MS-5坏的多!没件替换,客户拿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5VSB有没有给MS芯片   再就是MS芯片自举升压有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