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修笔记本屏?

楼主(2010-09-06):
LP141WX3,LP141WX5等屏闪,上边或下边有细线哪里可以维修的?
笔记本

网友:
这种屏,放在那里试下机吧,无法修到的。
我这里还有几张呢?
通病。

网友:
是HP的机吧。
LG的屏,对吧。

网友:
小蔡
的帖子
我拿到工厂都修过,无法下手。

网友:
最好不要有人会修。有一个人会修很快都会修。然后就有人开始报维修的价格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1片 返到上家了 结果说是返厂了,修不好
联想的E43 好像这一批屏有问题
我遇见N台了

网友:
联想SL400也是用的这种屏。
上次屏闪去换了。

网友:
这种习应是绑定的TAB上有问题了,没有办法修理的

网友:
好像这个是 癌症啊

网友:
不治之症,,,节哀顺变吧,修不好了,通病

网友:
直接报废 LED的闪屏好像现在还没人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