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待机0。08 自动上电不显示的修复

楼主(2010-09-06):
HP V3000  待机0。08  ,插上外接电源自动上电,电流档0。8A  。取出板,拿掉CPU  内存等外设,用裸板试机,插上外接电流档0。12A   按开关无反应,大概等过10来分钟,电流会走到0。26A左右,此时按开关也无反应,根据此现像可以确定是开机电路上的问题,于是开始测开机相关电路,当测得RTC 电压时发现RTC  电压偏低只有2。2V  ,根据图纸RTC 电压是由3。3经二极管D20 所得,测得D20  A脚有3。3      K脚只有2。2 ,到此问题找到了,先用表测得D20是好的,C358  C357 也没有问题,断开R198和R197  ,测R198的2脚电压恢复正常 3。3V ,到此问题很明显了,南桥问题,从料板上取一下南桥植球,换到V3000板上,待清洗冷却后,上电,裸板走到0。5A    装上CPU  内存  。上电,电流从0。85 ---0。72 ---===0。64----1。44亮机,故障修复,给客户报价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