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漏电?

楼主(2010-09-06):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问题,主板拆出来加电运行正常,但放回机箱后,过了显示硬盘、光驱等硬件信息画面后。定住在只有一个光标在闪的画面。重启按进入bios没反应,都是定在光标闪动的画面。后来在主板下面加块报纸后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是不是你那地方空气太潮湿,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把机箱内部、主板正反面的照片发上来吗,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机箱把主板那块短路了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新的主板有极个别的就出现这种问题。新机箱里面有那种螺丝垫加上一般就没事了。。

网友:
劣质电源好像也会产生此问题。。

网友:
换个机箱看会不会不是清楚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个好电源试试,我碰到过一个机子虽说没你说的那些故障,但是没换电源前用手摸机箱手都会发麻,后来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下面PCB或电容碰到机箱了

网友:
螺丝的高低不平,PCB板翘起了,造成短路了

网友:
换电源试下吧, 我觉得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了,机箱的问题、、、

网友:
报纸怎么行    受潮了怎么办

网友:
照5#的办法处理没错, 就是某个固定脚位上有短路.

网友:
绝对机箱问题,我也遇见过,换机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