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T43不跑码!

楼主(2010-09-06):
集显的T43不跑码电流在0.76A就不动了,CPU_RST   CPUPWRGD都出来了,南桥换过两个北桥也重做了还是不跑!请问师傅们该如何修下去呢?这板都是二修板来的超级郁闷啊~~~~

网友:
没人知道吗?技术小组帮帮我啊~~~~

网友:
有没有总复位啊,如果都有,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那你测BIOS试下吧

网友:
没有波波咋看啊?总复位?CPU_RST都出来了有1.3V的电压而且PCI_RST也有了总复位会没有吗?

网友:
先量一下桥有没做空焊,可以用跑卡来跑一下码,看看跑到那里

网友:
先量一下桥有没做空焊,可以用跑卡来跑一下码,看看跑到那里
引用 网友A:

桥应该没做空,因为原来我没动任何桥的时候和动了后电流是一样的,而且我相信我的土炮和白光882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那就是主板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