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三星的刷BIOS降频问题

楼主(2010-09-06):
请问下各位大哥 我手头上的7300GT三星的刷BIOS降频 不花了这样一般使用时间能顶多久啊??哈哈400 1200刷成 350 667不花了 以前是开机就有星点花

网友:
昨天也修了一个7300的显卡,是七彩划虹的。开机花屏,GPU和显存都没有虚焊。不会刷BIOS,请教一下,如何刷这个BIOS好不!!!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只能看运气吧,毕竟已经开老化了

网友:
这只能看显卡GPU和显存的寿命了,有些显卡必须换掉显存不然用不了多久

网友:
显卡的bios怎么刷啊

网友:
我倒 自己下个影驰的魔盘 和个BIOS提取修改工具不就好刷了?windows下刷的很傻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