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包g31lm不个cpu怎么修

楼主(2010-09-06):
工包g31lm不个cpu怎么修检测卡跑d0,请高手请教

网友:
跑DO应该问题在显卡或者是内存上吧

网友:
楼主上 的是多大的U      应该是外频不支持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  上负载测试  看CPU 工作的条件满足不?

网友(2011-07-09):
先把U座刮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D0是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