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错卡除了+12V常亮BIOS灯不亮,其余全闪

楼主(2010-09-06):
买了一千多的东西就为了修这块主板,inter 845gsvr,新手求指导,摸IO无发热。侦错卡频闪太快,但能看见有数字跑动……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指导下该如何下手

网友:
侦错卡没坏吧?换个槽试试!电压不稳才闪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两个侦错卡,都是这样啊,一个是原来本地买的,还一个是从基地买的新的.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是否正常,看看1117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均无跳变。  楼主在发贴前应该多提供测试数据,方便大家帮忙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你的同大,稍后上数据和实图,刚又从本地拿了块一样的正常板,做对比用,我是新手,不知道从哪下手,经你这么一说,目标明确了,先查供电,再查1117

网友:
先排除主板有没短路现象,在目检U座南北桥有没被动过BGA.迹象,IO有没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测主板各供电电压   看有没有都正常了